WiFi实现单片机和电脑之间无线通信

楼主(2017-04-01):
各位大神,我在电脑上写了一个简单的服务器程序,目的是获得单片机的数据
但连接不到WiFi模块,老是显示等待客户机连接,求指点
服务器程序如下:
/*阻塞式套接字服务器编程*/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iostream>
#pragma comment(lib, "ws2_32.lib")
int main()
{
        WSADATA wsaData;
        if(WSAStartup(MAKEWORD(2,2), &wsaData) != 0)
        {
                std::cout<<"WinSock服务初始化失败"<<std::endl;
                WSACleanup();
                system("PAUSE");
                return 0;
        }
        SOCKET socket1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if(socket1 == INVALID_SOCKET)
        {
                std::cout<<"WinSock服务初始化失败"<<std::endl;
                WSACleanup();
                system("PAUSE");
                return 0;
        }
        SOCKADDR_IN serverInf;
        serverInf.sin_port = htons(12500);
        serverInf.sin_addr.S_un.S_addr = htonl(INADDR_ANY);
        serverInf.sin_family = AF_INET;
        if(bind(socket1, (SOCKADDR*)&serverInf, sizeof(serverInf)) == SOCKET_ERROR)
        {
                std::cout<<"不能绑定地址信息到套接字"<<std::endl;
                WSACleanup();
                system("PAUSE");
                return 0;
        }

        listen(socket1,1);
        SOCKET TempSock = SOCKET_ERROR;
        while(TempSock == SOCKET_ERROR)
        {
                std::cout<<"服务器:正在等待来自客户机的连接...\n"<<std::endl;
                TempSock = accept(socket1, NULL, NULL);
        }
    socket1 = TempSock;
        std::cout<<"服务器:有客户机连接到达"<<std::endl;
        char recvBuf[100];
        recv(socket1, recvBuf, 100, 0);
        std::cout<<"%s\n"<<recvBuf<<std::endl;
        closesocket(socket1);

        WSACleanup();
        system("PAUSE");
        return 0;
}

结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只是防火墙不允许WiFi模块的IP地址接入,只需要关闭防火墙即可解决,不能通信的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大神,wifi模块作为ap模式直接和电脑通信,不用路由器可以吗?

楼主:
一般来说路由器就是一个AP,是一个无线网络的创建者即网络的中心节点,上网的客户端都可以进行连接。而WiFi模块开启AP模式,也可以说他也可以作为“”路由器“”,所以电脑可以和WiFi模块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只有电脑和WiFi模块的局域网,它们之间是可以通信的,但如果你想连接外网的话,就必须连接路由器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