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忙看看我这这块线路板上这个SD CK SK位置的是什么器件,怎么写这个51程序

楼主(2017-04-08):
这块电路板的背面是数码管,大致的作用就是单片机连接多位数码管(比如说,一二十个数码管的电路板),比方说把20个数码管放在5块独立的电路板上,每块电路板上有这些器件,还有就是请教一下这种51程序怎么写,也就是显示函数怎么写呢、、、、、谢谢咯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芯片,光那几个引脚标识谁知道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