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入门问题,使用安信可的2.0开发环境,下载了安信可的rtos 1.5修改好的固件,但下载到小黄板后,就是不出打印信息!

楼主(2017-04-21):
ESP8266入门问题,我在入门ESP8266。买了一块小黄板,焊了一个2303的USB转TTL,已下载AT固件测试过了,没什么问题,AT指令收发,连接路由器什么的。

现在准备学习自己写代码了,在安信可网站和乐鑫上都下载了RTOS 1.5的SDK。
在eclipse下面加载安信可修改好的基本案例,编译都通过了。有一个提示下面代码前有一个小甲壳虫。
u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os_event_t e;

    for (;;) {
        if (xQueueReceive(xQueueUart, (void *)&e, (portTickType)portMAX_DELAY)) {
            switch (e.event) {
                case UART_EVENT_RX_CHAR:
                    printf("%c", e.param);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然后按照步骤flash_download_tools_v3.4.4_0下载到小黄板里,重启后就是没有版本信息什么的打印出来。也不知道错哪了?
13:58:07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fault for project ESP8266_RTOS_SDK_V1.5 ****
make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app'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app/user'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app/user'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app/driver'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app/driver'

!!!
SDK_PATH: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
BIN_PATH: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bin

No boot needed.
Generate eagle.flash.bin and eagle.irom0text.bin successully in BIN_PATH
eagle.flash.bin-------->0x00000
eagle.irom0text.bin---->0x20000
!!!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ygdrive/d/AITHINKER-ESP8266-SDK/ESP8266_RTOS_SDK_V1.5/app'

13:58:22 Build Finished (took 14s.834ms)

环境

环境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又买了一块ESP8266-12F的,发现下载后打印是正常的。相同的程序下载到我的小黄板中发现,还是没打印。
我就去找差异了,最后发现RST的问题,小黄板上没有什么按键的,就一个跳针。我后来在小黄板上加了一个RST键后解决了。要带电复位模块。模块就会打印。

我用的2303 USB转TTL的模块,3.3V是2303转出来加个开关后给到ESP8266,我每次都是开关断电,再上电。以为这样就是重启复位模块了,会打印信息。实际上是这样操作后2303都不读写ESP8266了。

搞得我一个多礼拜每个晚上都在整编译环境,SDK的差异!!!

楼主:
有高手帮我看看啊!第一步都实现不了

网友:
我用的是安信可的SDK,rtos_v1.5.0版本,编译时console显示的信息跟你不一样,下载时选择的文件也不一样,但我的SDK是能正常使用的
10:30:42 **** Incremental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fault for project esp8266_rtos_sdk_v1.5.0 ****
make all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app'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app/user'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app/user'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app/driver'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app/driver'

!!!
SDK_PATH: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
BIN_PATH: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bin/upgrade

bin crc: 2b820511
Support boot_v1.2 and +
Generate user1.1024.new.2.bin successully in BIN_PATH
boot.bin------------>0x00000
user1.1024.new.2.bin--->0x01000
!!!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ygdrive/c/Users/ljc/Desktop/esp8266_rtos_sdk_v1.5.0/app'

10:30:49 Build Finished (took 6s.600ms)

网友:
另外不建议你使用RTOS_SDK,我之前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发现RTOS_SDK会有无法断开TCP连接的问题,之后换成NON_OS_SDK一切正常

网友:
我是从这个链接下载的
http://wiki.ai-thinker.com/esp8266/sdk

下载配置:

支持云端升级 (Boot 模式)
文件名称        8Mbit 地址分配        16Mbit 地址分配        32Mbit 地址分配        备注
boot.bin        0x00000        0x00000        0x00000        由乐鑫在 SDK 中提供,建议一直使用最新版本
user1.bin        0x01000        0x01000        0x01000        主程序,由代码编译生成
user2.bin        0x81000        0x81000        0x81000        主程序,由代码编译生成
esp_init_data_default.bin        0xFC000        0x1FC000        0x3FC000        由乐鑫在 SDK 中提供
blank.bin        0xFE000        0x1FE000        0x3FE000        由乐鑫在 SDK 中提供

楼主:
好几天没上线了,感谢vio梁的帮助,关于“不建议你使用RTOS_SDK,我之前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发现RTOS_SDK会有无法断开TCP连接的问题,之后换成NON_OS_SDK一切正常”

特意说说,其实我也没什么项目要用ESP8266,就是爱好,玩玩的。

觉得用ESP8266的RTOS_SDK是一个很好的学习Freertos和LWIP的好工具。硬件只要十几块钱。希望今年可以学会MQTT搭建服务器端,单片机底层服务操作。明年学上位机支持!!

用NON_OS_SDK不是标准的SCOKE啊!不方便学习服务器支持等操作的吧!!只能用安信可或乐鑫的云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