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读取串口2和串口3的数据?

楼主(2017-04-23):
看到了这几行代码#if EN_USART1_RX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u16 USART_RX_STA=0;
在写串口2串口3中断服务函数之前需要再写几个这样的数组,标志位的定义吗?
就是再定义一个串口2接送数据用的缓存数组USART2_RX_BUF[],一个长度变量len2,一个标志位STA2
定义完了再写串口2的中断服务函数?
假设我要读取串口2的数据,用USART_ReceiveData可以吗?这个函数是读一次串口的数据,要不停的读直到读到收到结束位是吗?

网友:
读DR,库函数就是USART_ReceiveData,这个你学会一个串口,其他串口都是类似的。。。怎么就搞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