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固件掉了 换新的j-link可以吗

楼主(2017-04-24):
求大神解答,刷固件一直刷不出来,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固件修复不了

我就担心换新的j-link还是一样的问题,是操作系统问题还是j-link硬件问题??

网友:
系统是不是 64的系统?我以前win7 64位系统也刷不了固件,后面装了个虚拟机,用虚拟机XP系统刷的固件。

网友(2017-06-09):
win7 32位的系统或者XP都可以!

网友(2017-08-23):
64位可以刷啊,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情况?是不是那个驱动始终不对?如果是这个情况,只要重启电脑按F8 选那个驱动强制签名进入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