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传感器模块

楼主(2017-04-24):
新手刚从51过渡到stm32,请问原来51的那些超声波,红外探头stm32能直接用么?还有就是在选购模块时,怎么看能不能适用于stm32?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不是3.3v么?那买器件要跳输入电压是3.3.的就行?没别的啥要求了?

可以的,现在模块一般也是3V3与5V兼容的。

网友A:
1、可以  2、看接口能不能对接上

网友B:
基本都能用,主要如果时IO直连的看是否5V兼容,记得原子有个3v3与5v IO兼容的硬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能用,主要如果时IO直连的看是否5V兼容,记得原子有个3v3与5v IO兼容的硬件设计

stm32不是3.3v么?那买器件要跳输入电压是3.3.的就行?没别的啥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看接口能不能对接上

什么借口?直接用杜邦线接到管脚上不就不用看模块管脚数目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借口?直接用杜邦线接到管脚上不就不用看模块管脚数目了么?

。。。。
学无止境

楼主:
别嫌弃,哈哈,新手,劳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