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板子,LED怎么不闪烁,求指导,附上程序

楼主(2017-04-24):
为什么LED不闪烁,串口也不一直发数据?求指导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crc.h"
#include "system_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16 time);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int main()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1)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printf("\n发送的信息:");
      UART_PutStr(USART1, "hello world!");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_ms(5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LED GPIO_Pin_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串口参数初始化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
    //初始化参数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ENABLE);                                  //启动串口
}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
    while (0 != *str)
    {
        UART_PutChar(USARTx, *str);
        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