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调试SPI3

楼主(2017-05-18):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使能SPI1时钟

  //GPIOFB3,4,5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PB3~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0,GPIO_AF_SPI3); //PB3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1,GPIO_AF_SPI3); //PB4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2,GPIO_AF_SPI3); //PB5复用为 SPI1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3,ENABLE);//复位SPI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3,DISABLE);//停止复位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3, ENABLE); //使能SPI外设                                                                                  /*使能SPI1外设*/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E2,3,4

}
SPI初始化函数,大家看看有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调试不过!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使能SPI1时钟
问题已经解决了,自己马虎!!
小时在工地上玩,捡了一个根木棒回家,麻麻问我捡这破玩意回来有什么用?我脑子一热,就说“你可以用它来打我啊!!”
于是,一根木棒伴随了我很多年。

网友A:
怎么调试不过呢?有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试不过呢?有什么现象

配置完成了后,发送数据,SCK用示波器看都没有波形,?就像没用配置这几个引脚是的!!
小时在工地上玩,捡了一个根木棒回家,麻麻问我捡这破玩意回来有什么用?我脑子一热,就说“你可以用它来打我啊!!”
于是,一根木棒伴随了我很多年。

网友:
是不是spi引脚被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完成了后,发送数据,SCK用示波器看都没有波形,?就像没用配置这几个引脚是的!!

你收发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