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串口接收数据实时画图延迟越来越大的问题?

楼主(2017-05-19):
我用MATLAB接收单片机发过来的数据,利用串口中断,来一次数据画一次图,做了一个实时曲线。另外我在里面定义了几个矩阵,随着时间的推移,矩阵越来越大。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一分钟曲线实时性非常好,但是慢慢的曲线的延迟越来越大,以至于后面速度越来越慢,我在想这个跟我的这些矩阵有关系嘛?需要释放内存啥的吗?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网友没?

楼主:
哈哈,已经解决了,网上没找到答案,自己认真思考后,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小失误,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7-07-2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我用正点原子串口通信程序没法和MATLAB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经解决了,网上没找到答案,自己认真思考后,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小失误,终于解决了。

我觉得既然解决了,可不可以把到底什么失误说出来,万一别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看到你的帖子就得到了及时的帮助。  最郁闷的就是百度某个问题,发现别人也遇到过,不过回复里就是“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到底怎么搞定的娃

网友:
能不能把代码借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B(2017-10-23):
能否把代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既然解决了,可不可以把到底什么失误说出来,万一别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看到你的帖子就得到了及时 ...

就是在上位机串口中断里面需要限制曲线长度,我每次都将接受到的数据写进一个数组,然后每次中断都利用数组画图,如果不限定这些数组的长度,那么到最后这数组会越来越大,自然就会越来越卡,限定后,只要数组长度超过限定值,抛弃数组第一个,将新数据放在数组尾部,这样就不会出现卡顿延迟了。
如: if (length(Xzhou)) >= 400               %% 限定坐标轴X的数组长度,
Xzhou = Xzhou(1,2:end);                  %% 数组长度一旦超过400就丢弃第1列的值
  end
  if (length(YData_r)) >= 400
   YData_r =YData_r(1,2:end);
  end
其中 Xzhou、YData_r 都为数组,在定义的时候
Xzhou=(0);         %% 初始化,
YData_r=(0);       %% 初始化,

#############################################################

另外matlab里面的画图需要在串口中断外先用画好曲线L,然后在中断里面更新L对应的坐标系就可以了,每次在中断里面都用plot一遍的话,也是会越来越卡的。
中断外:L1=plot(handles.Axes,Xzhou,YData_r,'r','MarkerSize',0.1,'LineWidth',0.05);  % 先画图
中断里面:set(L1,'XData',Xzhou,'YData',YData_r);  %% 定义XY的坐标值         % 更新坐标轴

网友C:
MATLAB R2008a认证过期了,楼主使用哪个版本,认证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啊
让我们的思维驾驭在电的速度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 R2008a认证过期了,楼主使用哪个版本,认证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啊

2016a,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代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上一大堆,8楼是解决卡顿的方法

网友(2018-04-17):
引用 楼主:
就是在上位机串口中断里面需要限制曲线长度,我每次都将接受到的数据写进一个数组,然后每次中断都利用数 ...

对楼主把画图放在中断外比较好奇。
楼主是在初始化时候先给了数组初始值么?
在中断外画图,然后中断中只更改数据的不画图的话不是图像也不会更新了么?只是数据在不停刷新
想要降低画图的延迟,麻烦楼主解答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