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入W25Q内存芯片的bin文件,stm32 如何读取?

楼主(2017-05-26):
现在手里的W25Q芯片,里面已经烧入了bin文件,bin文件里面存储的是字库文件,和WAV的声音文件,请问STM32如何去读取这些文件呢,要用到文件系统吗?还是直接用SPI来读取,如果用SPI直接读取,怎么确定文件的地址,谢谢

网友A:
不需要文件系统就可以,W25Q可以对指定的块、扇区、页进行操作,都有对应的地址,从0开始的,你只要把文件写入以某个地址开始的内存中,然后通过SPI读取该地址中对应的内容即可,我前段时间就这样操作的字库,然后每个块里放了两张128*128的图片,直接取出来显示,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bin文件用二进制工具打开,看到的地址和储存在W25Q芯片里面的地址有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好奇的是你怎么写进去的。
其实你知道怎么把数据写进去,就知道怎么把数据提取出来。

网友:
怎么写怎么放,原子的字库例程是直接把bin文件里面的数据按顺序存在flash里面了

网友(2017-09-18):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文件系统就可以,W25Q可以对指定的块、扇区、页进行操作,都有对应的地址,从0开始的,你只要把文件 ...

如果我先申请了一个内存,
buf=mymalloc(SRAMIN,512);
再用文件系统读取bin文件,
f_read(ftemp,buf,480+6,&br);
用spi读取buf的内容时,操作以下函数
W25QXX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但是对于第二个参数u32 ReadAddr,我要怎么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