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6 仿真STM32驱动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Proteus8.6 仿真STM32驱动LED灯  高低电平500ms翻转  为什么LED负极接IO口可以亮  正极接IO口就驱动不了了  难道电平不够  那为什么负极接IO口的可以灭

仿真图

仿真图

程序和仿真图

网友:
如果你设置的开漏输出,就是这个现象了

网友:
而且你两个LED这么串,不接STM32都可以直接两个都亮了。。。

网友(2017-07-21):
楼主,请教我怎么用proteus8.6仿真,看我求助的帖子,谢谢QQ664634241可以的话联系我谢谢

网友(2020-03-17):
我也比较懵,刚讲了RCC_CR就让我们MDK联合proteus仿真,一头雾水

网友(2020-06-18):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但我是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