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接地问题

楼主(2017-06-27):
新手求问
芯片上的GPIO输出高低电平是有芯片上的接地参考的,但是利用GPIO向外发脉冲控制电机(外部供电)的话,电机接收到的
电平的高低参考又是什么?因为芯片和电机的地应该不是同一个地吧?有点糊涂

网友A:
共地,要完全隔离要用光耦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要完全隔离要用光耦器件!

多谢,问题解决

网友:
用电位差来理解就懂了

网友:
距离远的话,用光纤吧

网友:
这个肯定要共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要完全隔离要用光耦器件!

另外问下,因为芯片IO口限制输入电压3.3V,而我的光电开关出来的电压值是24v,可不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再引入IO口,当然还要限流20m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要完全隔离要用光耦器件!

加个0欧电阻再接地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0欧电阻再接地是不是更好

说说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