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各位大神关于串口通讯和MODBUS协议

楼主(2017-07-22):
最近在工作中,使用上海繁易公司的触摸屏F010型号和我的STM32f103RCT6主控板进行利用RS232串口进行通信,据繁易公司的技术支持说他们的触摸屏支持MODBUS协议,请问这个MODBUS协议是个什么东西,作为小白的我完全没听过,后来百度了一下,根本没搞明白。请教各位大神有用过这个MODBUS协议的吗?
怎么和STM32串口连接???
急急急!!!已经压上全部家当!!

网友:
电子人生!

网友:
协议如上图,地址码就是你要读取的设备地址,功能码上面有解释,起始地址码就是你要读取的寄存器的起始地址,后面就是要读多少个寄存器。
这些都好解释,我觉得你需要的就是这么去通讯。通讯也不难,用串口发就行,我贴一个CRC校验的程序吧,这个比较有用吧。

803 Bytes, 下载次数: 264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鼎力相助,虽然还没仔细研究,但感觉上已经没那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通讯本质上属于上层的一种协议,只要你会串口,或485或TCP等,只要遵循这个协议,就能实现。我录制了 ...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胥老师

楼主:
我看了一下很多资料,大部分都是基于485的MODBUS通讯协议,请问如果基于232的MODBUS和485有什么区别吗?
比如:485因为用的是485芯片,在使用的时候需要设置485处于接收状态或者发送状态,而232是不是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