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捕获实验疑问,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7-23):
在学习stm32输入捕获实验时,一、在第一次捕获上升沿的程序中,为什么在标记捕获上升沿之后,紧接着关闭了定时器?在这里有点疑问,教程里也没有提到,希望知道原因的  回复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二、在通道极性设置独立函数TIM_OC1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中,原子的程序中,第二个参数设置的是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或者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而我在这个函数的参数那里发现,源码中给出第二个参数的选项不是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下面有图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确实有关闭操作。
关闭定时器,重新设置CNT为0,更改捕获方向。

这个关闭操作,在每一次开始捕获之前,才会设置。在捕获开始以后,是不会关闭的。

楼主:
希望知道答案的  回复一下  万分感谢

楼主:
希望看到的   不吝赐教

楼主:
有没有人看到??

网友A:
关闭定时器的不是我们代码,你从哪里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定时器的不是我们代码,你从哪里搞来的?

从置顶的帖子里,那个下载资料那里下载的啊。。

网友B:
关闭定时器那里原子哥的代码是使能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定时器那里原子哥的代码是使能定时器

不好意思  为了确认  我刚才又去本论坛的资料下载部分重新下载了stm32f407A盘的部分,解压之后查看了原来的程序  不过的确还是那个问题,依旧是关闭定时器5,层主不信  可以去下载查看http://pan.baidu.com/s/1nuQp5g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定时器的不是我们代码,你从哪里搞来的?

我刚才重新下载了stm32f407  A盘部分,的确还是如我上传的图片那样,依旧是关闭定时器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为了确认  我刚才又去本论坛的资料下载部分重新下载了stm32f407A盘的部分,解压之后查看了原来 ...

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程序么

那就不清楚了啊,我是为了确认  特意又下载了一次  确实是关闭定时器,,我问了淘宝原子的技术客服,他说这里关闭定时器  是为了重新记录高电平持续时间,其实最早我也是这么想的,在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器的值为0时,如果此时定时器还在运行,那么会导致高电平持续时间不准确,代码的执行也是耗费时间的啊,所以在设置计数器值为0之前,关闭了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啊,我是为了确认  特意又下载了一次  确实是关闭定时器,,我问了淘宝原子的技术客服,他说 ...

好的,学到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置顶的帖子里,那个下载资料那里下载的啊。。

具体哪个例程?

楼主:
输入捕获实验  timer.c 中捕获第一次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关闭操作。
关闭定时器,重新设置CNT为0,更改捕获方向。

嗯嗯  谢谢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的第二个问题知道答案了吗?

楼主(2017-08-22):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第二个问题知道答案了吗?

并没有啊兄弟,不过原子的代码是可以用的,照那个正规的来也可以用,两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