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IPEX接口外接天线和PCB板载天线对比

楼主(2017-07-24):
说到模块,有一个东西不得不提,那就是天线,因为模块和天线是相辅相成的,谁也离不开谁。
由于目前的技术尚无法把天线整合到半导体制程的芯片中,故而在蓝牙模块里除了作为核心的系统芯片外,模块的天线是另一个具有影响蓝牙模块传输特性的关键性组件。
其实作为蓝牙模块,能够不用考虑使用位置或使用方向而都能够顺利的利用蓝牙来做短距离的数据传输才是使用蓝牙的最终目的之一,但是适当的蓝牙天线设计将会有助于达到更好的传输品质。
比如,拿目前市面上蓝牙模块常见的两种天线:IPEX接口外接天线和PCB板载天线来对比一下。
IPEX接口外接天线就是Cable Feeding独立天线,它的优点是:场型能控制更好,插损低,信号的方向指向性好,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能远离主板上的干扰,而且不用过多的进行调试匹配,作为终端厂家,只需要外面接一个IPEX的天线即可;当然也有缺点:成本高,组装麻烦。
PCB板载天线,优点是:空间占用少,成本低,不需要单独组装天线,不易触碰损坏,整机组装方便,但有得必有失---牺牲性能。缺点是:单个天线场型很难做到圆整,插损高,效率相对较低,容易受到主板上的干扰。
因为蓝牙模块作为短距离数据传输的典型代表,近距离数据传输本身就比较稳定。所以,这两种方式的天线其实在近处时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距离远了,外置天线会有明显的优势。
深圳天工测控(SKYLAB)作为国内著名的蓝牙模块供应商,在蓝牙模块领域辛勤耕耘15载,现已推出多款经典蓝牙模块,比如带IPEX接口外接天线的低功耗蓝牙模块SKB360I。采用的是Nordic的nRF51822方案,是由SKYLAB经典蓝牙模块SKB360(PCB板载天线)演变而来!
(1)一般特性:
最大发射功率:+4dBm
最小发射功率:-30dBm
接收灵敏度:-93dBm
最大传输距离:70M
(2)功耗:
广播(100ms间隔)58uA
BLE连续传输(间隔20ms):0.6mA
深度睡眠:0.3uA
待机状态:3.5uA
(3)BLE-UART透传特性:
理论最高传输速度:4KB/S
实际最高传输速度:2KB/S
最高串口波特率:115200bps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带有IPEX接口外接天线的蓝牙模块如果不接天线会不会导致发射部分损坏?
其实如果空着不接天线,虽然会造成功率反射,只不过会导致功放管上的电压高一点,自身发热大一点罢了。对于这样的低功率蓝牙模块来说,功放管能够承受,无大碍的。

SKYLAB专业从事GNSS、WiFi、蓝牙模块和产品解决方案的研究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