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电池的电池组监视器LTC6803干货调试总结

楼主(2017-07-24):
LTC6803是凌力尔特的多节电池的电池组监视器,用于监测监测电池组的每节电池。
费了好几天劲才调出来,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希望对有用者有些帮助,全是干货。
1. SPI片选注意要等到CLK完了之后再上拉,否则写入不会成功。最好用示波器同时测量片选与CLK进行观察一下。模拟的SPI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于MCU自带的SPI外设要注意这个问题,记得判断缓冲区发送完的标志位
2. 6803接收不到有效命令将在1~2.5秒内复位,即便写入了配置也会无效了。这一点在单步调试非常容易出错。验证这一点可利用Vref,或者GPIO
3. Vref在默认未配置时输出低电平,必须写配置寄存器0的CDC位非0(退出待机模式),才能测量到输出3.065V
4. 手册中顶端指的是离MCU最远的器件,Vmode要低,TOS要高;中间器件都要接低;底端指最靠近MCU的器件,Vmode高,TOS低。只有一片6803,两者都接高好了
5. 注意片子SDO为开漏输出,必须上拉电阻才能达到高电平;否则接收到全是0。使用模拟SPI,可设置IO口为内部上拉解决这个问题。
6. SDO开漏输出经上拉的上升时间比较长,达到2us多,换算下来SPI频率低于250kHz比较妥当

楼主:
用普通万用表测了一下,12节电池总的相差30mV左右。没有更高精度的测量设备了。

网友:
12节总共误差30MV什么意思?6803不是差分采样的么?难道误差还累积的?

楼主:
没有去测量单节。总的串联起来读出来假设为15.67V,万用表测量为15.70V

楼主:
补充1:  Vref虽能测到3.065伏,但基本没有带载能力,如果要用作外部参考电源,最好如参考手册上一样加一级跟随器

网友(2017-08-29):
请教一下,驱动程序什么写?

网友(2020-07-04):
请问有代码可以分享么?我最近也在整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