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cubemx中的freeRTOS,报警问题

楼主(2017-08-01):
现象:
使用STM32CubeMX软件打开FreeRTOS,在芯片STM32F107VCT6中不用任何设置,顺利产生代码。单换成STM32F103ZET6却产生了警告
如下图,知道是哪里错了,但不明白的是同样的设置在107中没用问题,在103中却出现警告,为什么?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对话框的意思是告诉你HAL的时基不要与freertos用同一样的,因为freertos已经用了systick,推荐HAL选别的定时器做为1ms基准时钟,否则会容易出现互锁问题(本人的经验出来的结论)。
个人小店,弄了些大人玩具,希望各位老小玩童们喜欢。 http://autocute.taobao.com/

网友:
我也遇到 这个情况!!!!

网友:
翻译一下

网友:
上面那些单词   好像并不困难,就不能自己翻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