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GS端的结电容充电后,如何没有电阻放电,是不是这个MOS管是一直开通的?

楼主(2017-08-12):
一般我们设计这个MOS管的驱动电路的时候,这个MOS管的gs端有一个寄生结电容,通常在设计电路时让这个gs端开通后,当关闭时还需要把这个Gs端的电容的电放电,那么使用一个电阻,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这个我不设计一个放电电阻,这个gs端的结电容是不是一直会存在这个开通电压值?那么这个MOS管是不是会保持一段长时间的开通?

网友:
MOS管G端到地是存在一个阻抗的,一般在MΩ级以上,所以放电会很慢,建议还是接个10K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