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TFTLCD 只亮白光’

楼主(2017-08-16):
板子检查好了,没有问题。
程序下载完成后,屏幕一直亮白光,不会像教程上说的出现字。
想知道应该检查哪块程序。
求指导。

网友A:
能读到LCD驱动IC的ID吗?如果读不到ID,可能是时序或者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到LCD驱动IC的ID吗?如果读不到ID,可能是时序或者配置有问题

应该是读不到ID的。时序和配置应该怎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到LCD驱动IC的ID吗?如果读不到ID,可能是时序或者配置有问题

如果自己设定读取某个ID ,屏幕的亮度会有变化,但是没有其他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读到LCD驱动IC的ID吗?如果读不到ID,可能是时序或者配置有问题

可以读到ID,而且ID正确

网友:
程序你是自己写的吗?我最近刚学lcd,几千行的程序看的头痛,刚开始我想缩减,把那些判断其他显示屏的程序删了,发现有好多删了会出问题,出各种问题,具体原因我也不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