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F407] iic的引脚换了一个咋不行了

楼主(2017-09-04):
gpio模拟IIc,开发板用的pb9用作sda线的,换成pc9作为sda后,有的芯片可以,有的芯片通信有问题。咋回事啊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
不应当。
你个人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谢谢回复,同一个rom,把引脚跳到pb9就好了,用pc9的话,80%的rom可以用,20的rom有问题,事实就是这样啊,pb9和pc9的配置一模一样

楼主:
请问你知道SWD如何查看中断次数和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