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口初始化上下拉问题

楼主(2017-09-05):
一直有些搞不太明白IO口的上下拉该如何设置,有些能搞明白,比如按键实验、输入捕获实验等,Wake_up按键按下时是高电平,所以初始化设置推挽输出下拉电阻,可是对于ADC实验、DAC实验以及PWM DAC实验等此类实验就有些搞不明白了,不知道为什么DAC实验和PWM DAC实验为什么要下拉电阻、ADC实验不设置

网友:
1,  adc不能加上下拉,因为ADC输入阻抗比较大,上下拉电阻会影响转换结果。
2,DAC原则上也不要加上下拉,我们例程里面的下拉,你可以改为浮空。3,PWM DAC的话,上下拉电阻都无影响,因为IO是推挽输出的,上下拉电阻对结果基本上无影响。

网友A:
DAC,如果输出有运放做缓冲,那么无论后面接下拉电阻或者上拉,只要阻值别太小,对运放的输出就没有影响。
数字输出,电阻的影响就更小。
ADC就不同了,接电阻会改变信号的。

另外,有些程序书写不是太严谨,有些上、下电阻按道理是不应当有的,
但由于内部结构的关系,这个电阻实际上没起作用,所以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如果输出有运放做缓冲,那么无论后面接下拉电阻或者上拉,只要阻值别太小,对运放的输出就没有影响 ...

不太懂,可能我模电学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可能我模电学的不太好。。

我是这么认为的,PWM他们下拉是为了加快电路变0的反应速度,而ADC不下拉,是为了避免分担掉能量,毕竟你下拉就一个电阻,肯定会引起能量消耗影响精度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