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产品资料】激光测距模块ATK-VL53L0X资料下载和技术讨论链接

楼主(2017-09-06):
提示:本帖主要作用为单个产品资料链接以及产品技术讨论交流。因为网盘随时可能失效,所以正点原子所有产品链接统一规范管理。

1)正点原子激光测距模块ATK-VL53L0X资料下载:
http://www.openedv.com/docs/modules/other/ATK-VL53L0X.html

2)
正点原子激光测距模块ATK-VL53L0X演示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f4y1e7ZS

3)正点原子激光测距模块ATK-VL53L0X介绍和购买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9167874275

4)正点原子所有产品资料下载总链接:
http://www.openedv.com/thread-13912-1-1.html

5)原子哥在线教学平台视频免费学习:
https://www.yuanzige.com

6)正点原子微信公众号:

产品图片:

       激光测距模块ATK-VL53L0X实物图正面

网友A(2017-12-01):
老大,我想同时驱动几个这个模块?有没有好的方案。单独一个例程移植不是那么方便!!

网友B(2019-03-10):
能问一下关于这个模块给的例程的问题吗?在vl53l0x.c这个文件里面始终没有给“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设备I2C数据参数”这个变量赋值诶?我很困惑,求助!

网友C(2018-01-24):
裸机没问题,移植到ucos-ii后,程序死在了        Status = VL53L0X_DataInit(pMyDevice);//设备初始化中,仿真追踪了下最终是死在了 get_sequence_step_timeout 这个函数里。卡住了,搞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2017-09-06):
有何资料

网友:
空楼 俺也 学习 原子老大 ,,占楼。。

网友:
顶一个,新品
知识是你最好的财富

网友:
俺也占楼

楼主:
资料已发布

网友:
检测手势,需要多个传感器配合吗?还是单个传感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2017-10-20):
VL53L0X是激光源吗??

网友:
激光测距这个模块必须要用到24c02吗?,别的存储区怎么弄呢?比如FLASH存储区

网友D(2017-12-06):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想同时驱动几个这个模块?有没有好的方案。单独一个例程移植不是那么方便!!

芯片可以改IIC地址,多个VL53L0可以挂载在同个IIC总线上

网友D:
原子哥什么出VL6180X的模块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子哥什么出VL6180X的模块资料啊???

你参考着自己学吧,6180有点短,我要做后续也是做更长距离的

网友:
买了个模块测试好像不能透过亚克力,不知道手机上使用该模块如何处理的。

网友(2018-01-13):
原子大大你好,
我用该模块配合stm32精英版进行测试,
发现在200mm以内数值较为精准,但200mm以上就不准确了.距离愈大数值愈加偏小.不过始终显示的是 Range Valid.
觉得很奇怪.
请问这是未校准或者使用不当的问题吗?还是模块固有的缺陷.

网友E:
请问原子哥,这个芯片是不是只有在黑暗且无红外线的条件下距离才可以达到2米?如果不满足黑暗条件,最远可以测多少米?

网友F(2018-04-28):
显示-7 time out error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原子哥, vl53l0x一定要校准吗,能直接测距吗

网友G(2018-06-29):
引用 网友C:
裸机没问题,移植到ucos-ii后,程序死在了        Status = VL53L0X_DataInit(pMyDevice);//设备初始化中,仿真追 ...

我移植的VL53L1x的官方库也是卡在这个函数,报错是API Status: -15 :    到现在也没有整明白

网友H(2018-10-22):
引用 网友E:
请问原子哥,这个芯片是不是只有在黑暗且无红外线的条件下距离才可以达到2米?如果不满足黑暗条件,最远可 ...

我也想知道,正常的环境下。室内,距离有多少?谁能告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正常的环境下。室内,距离有多少?谁能告诉一下

正常环境下,室内无障碍通信大约1.2m左右

网友(2018-12-07):
请问这tof测量的是一个距离,还是16X16个点的距离啊,谢谢
我要赚钱

网友I(2019-06-01):
我想问下如果不用按键操作,让它一打开就一直测量的话要怎么改程序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下如果不用按键操作,让它一打开就一直测量的话要怎么改程序代码

求解求解呀

网友:
STM32f1 VL53L0X 出现Control Interface Error 但我接线是按着给的说明连的,就是板子不是原子的那几个板子,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您好。请问使用的时候,传感器芯片上的一层黄色的像滤光片一样的东西要揭掉吗

网友:
而且我使用的时候一直返回sigma fail,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滤光片没有去掉吗

网友I:
想知道出现这个怎么办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想知道出现这个怎么办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可以改IIC地址,多个VL53L0可以挂载在同个IIC总线上

大神能否求个联系方式,目前我在研究多个这个激光传感一起测物体方位的,需要多i2c,能否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移植的VL53L1x的官方库也是卡在这个函数,报错是API Status: -15 :    到现在也没有整明白

我也需要移植VL53L1x的官方库,现在您移植完成没?能否交流下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问

我也是这个问题弄了好久都还没整明白,有知道的吗,求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激光测距这个模块必须要用到24c02吗?,别的存储区怎么弄呢?比如FLASH存储区

网友(2019-09-04):
我也在等资料

网友:
已购买。还不知道使用

网友:
在F103精英板上可以连几个测距模块? 测距模块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2019-10-21):
vl53l0正点例程中,模式参数设置的理由是啥啊。看了许久找不到这样配置的原因
mode_data Mode_data[]=
{
    {(FixPoint1616_t)(0.25*65536),
         (FixPoint1616_t)(18*65536),
         33000,
         14,
         10},//默认

        {(FixPoint1616_t)(0.25*65536) ,
         (FixPoint1616_t)(18*65536),
         200000,
         14,
         10},//高精度

    {(FixPoint1616_t)(0.1*65536) ,
         (FixPoint1616_t)(60*65536),
         33000,
         18,
         14},//长距离

    {(FixPoint1616_t)(0.25*65536) ,
         (FixPoint1616_t)(32*65536),
         20000,
         14,
         10},//高速
};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F:
显示-7 time out error   是什么原因呢?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VL53L0X_write_dword       VL53L0X_read_dword 这两个函数你确定正确吗?原子你检查一下

网友K(2020-06-07):
测距只能到1.2M,如何测到2M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做精确测量时需要对测量靶面对校准,原厂是用标准件校准的,实际使用的时候不可能去测量标准靶面,所以需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7 time out error   是什么原因呢?

测量超时吧,靶面和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测距只能到1.2M,如何测到2M

精确测量模式只有1.2米,换长距离模式可以,但是也达不到2m,因为实际靶面跟sensor出厂测试的靶面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关于这个模块给的例程的问题吗?在vl53l0x.c这个文件里面始终没有给“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 ...

这个是官方API里面的结构体,直接定义成全局变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