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远程与ESP8266互相传送数据,wifi模块配置为什么模式?

楼主(2017-09-07):
单片机+ESP8266模块作为检测装置,通过手远程接收检测的数据,并且可以发送数据给单片机。wifi模块要配置为什么模式?(sta/ap/sta+ap/TCP服务器/客户端/UDP)?

网友A:
请问不可以用AP的服务器模式吗?因为想在stm32端不在进行与手机匹配,服务器模式是有什么弊端?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不可以用AP的服务器模式吗?因为想在stm32端不在进行与手机匹配,服务器模式是有什么弊端?感谢

你手机远程控制,肯定是ESP8266接路由器,路由器经由互联网,连接你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机远程控制,肯定是ESP8266接路由器,路由器经由互联网,连接你手机

原子哥 那这样硬件端要带上路由器(无线路由器的话用电脑代替)
如果硬件端是为了便于移动呢 路由器就造成了不便 所以才想到用服务器模式 直接当做热点双向传输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机远程控制,肯定是ESP8266接路由器,路由器经由互联网,连接你手机

抱歉 带来麻烦了 若不是远程互传(与蓝牙相当近距离)的话 直接用AP 服务器模式是可行的吗?

网友(2019-12-07):
引用 网友B:
你手机远程控制,肯定是ESP8266接路由器,路由器经由互联网,连接你手机

原子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互联网,可以是外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