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轮询查询传感器,接收到的地址一直只有一个???

楼主(2017-09-15):
有几个485信号的传感器,全部挂载载一个485总线上,用modbus协议进行轮询查询各传感器,通过自己做的板子上的调试灯发现,发送一帧报文,传感器会响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收BUFF中的地址位一直是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地址;就是图中的RS485_RX_BUF[0],一直没变化,这个是传感器应答报文中的地址,比如说第一次RS485_RX_BUF[0]是0x01,后面RS485_RX_BUF[0]就一直是0x0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收一帧数据就去处理一帧还是接收完4帧然后再同时处理的?

接收一帧就处理一个,找到问题了,是我忘记清空接收标志和接收计数

楼主:
图中while是测试加过去的,不加while的时候发现地址一直不对,然后想加个while看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while是测试加过去的,不加while的时候发现地址一直不对,然后想加个while看看的

贴主程序C文件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主程序C文件内容

图中的就是主程序的,modbus发送接收是可以的,而且与modbus slave连机测试,通讯是正常的,传感器也是能正常通讯

楼主:
改代码时忘记清空接收标志了,所以导致接收的buf[0]位一直不变

网友A:
你是接收一帧数据就去处理一帧还是接收完4帧然后再同时处理的?
坚持不懈的努力!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发送读数据指令到第一个传感器,等待串口中断,不要死等延时,用串口接收完数据标志,标志置位代表接收应答完成,最好设置一个等待超时,超时代表1号传感器没有应答,就不等,发2号指令。。。。。。如此循环。我最不喜欢用死等延时,这样整个系统的实时性不好,除非在写时序的时候要用到这种延时
坚持不懈的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发送读数据指令到第一个传感器,等待串口中断,不要死等延时,用串口接收完数 ...

这个程序是我用来测试用的,实际项目用的是移植了UCOSIII系统的,因为测试中发现接收到的数据不对,就写个简单的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发送读数据指令到第一个传感器,等待串口中断,不要死等延时,用串口接收完数 ...

设置了3次没应答就到下一个,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