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使用FREERTOS创建任务的问题

楼主(2017-10-01):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1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unsigned long)72000000)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portTickType )1000)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32)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unsigned short)130)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16)

#define START_TASK_STACKSIZE                                                (2*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MSP_RX_TASK_STACK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MSP_TX_TASK_STACK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DRIVER_RX_TASK_STACK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DRIVER_TX_TASK_STACK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RADIOLINK_TASK_STACKSIZE                                (2*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CONFIGPARAM_TASK_STACKSIZ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define COMMANDERANL_TASK_STACKSIZE                        (8*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static void startTask(void *arg)
{
        taskENTER_CRITICAL();        /*½øèëáù½çÇø*/

        xTaskCreate(radiolinkTask, RADIOLINK_TASK_NAME, RADIOLINK_TASK_STACKSIZE, NULL, 6,NULL);

        xTaskCreate(mspTxTask, MSP_TX_TASK_NAME, MSP_TX_TASK_STACKSIZE, NULL, 3,NULL);
        xTaskCreate(mspRxAnlTask, MSP_RX_TASK_NAME, MSP_RX_TASK_STACKSIZE, NULL, 8,NULL);

        xTaskCreate(driversTxTask,DRIVER_TX_TASK_NAME,DRIVER_TX_TASK_STACKSIZE,NULL,4,NULL);
        xTaskCreate(driversRxAnlTask,DRIVER_RX_TASK_NAME,DRIVER_RX_TASK_STACKSIZE,NULL,6,NULL);

//        xTaskCreate(commanderAnlTask,COMMANDERANL_TASK_NAME,COMMANDERANL_TASK_STACKSIZE,NULL,5,NULL);

        printf("Free heap: %d bytes\r\n", xPortGetFreeHeapSize());
        vTaskDelete(startTaskHandle);
        taskEXIT_CRITICAL();
}

void commanderAnlTask(void *param)
{
while(1)
{
vTaskDelay(8);
}
}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当不创建commanderAnlTask任务时,可以执行printf且其他任务也在执行,但是不注释commanderAnlTask任务,则其他任务也不执行,printf也不执行了,
commanderAnlTask此任务内部就只有一个vTaskDelay(8);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困扰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rintf的串口在什么地方初始化?

在创建所有任务之前没初始化的

网友:
求助帖请勿发到分享帖
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创建所有任务之前没初始化的

建议才创建任务之前就初始化了,这样比较好

网友:
额  最后任务句柄的变量可以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