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网盘下载的FreeRTOS+emWin例程总是出错

楼主(2017-10-04):
刚买了块F767,试着编译网盘下载的FreeRTOS+emWin例程总是出错,提示:..\OBJ\LED.axf: Error: L6200E: Symbol MemManage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mpu.o and stm32f7xx_it.o).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啊!!谢谢!

楼主:
重复定义了,屏蔽 stm32f7xx_it.c 里的MemManage_Handler函数 编译通过

网友A(2018-09-25):
我也是用F429,用左老师的freeRTOS+emWIN架构跑原版自带例程可以,自已放张图片上去就不行了,不知咋弄了,原子又无这方面的教程,很是烦了

网友(2018-11-11):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F429,用左老师的freeRTOS+emWIN架构跑原版自带例程可以,自已放张图片上去就不行了,不知咋弄了,原子 ...

目前提问又无老师指导,都是自已瞎弄,我们能否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