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版代码移植到stm32f103c8t6后,delay函数延时过长

楼主(2017-10-12):
我将精英版中的工程修改c8t6工程后,,就是改了启动文件,然后delay ms 1000 ,都延时好几秒了,有人知道是咋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硬件仿真看了一下系统时钟,为560多mhz
delay_1000ms实际上是延时7.2秒我把想到的方法都用了,,还是 ...

你的代码,根本就没配置RCC,搞个毛线。
自己去看看你代码。
就是用内部8M RC晶振。你认为在哪里调用了时钟初始化?你仿真看看!!

网友:
主时钟没配置对?

楼主:
所有代码都没改,还用设置主频??怎么设置啊

楼主:
我用硬件仿真看了一下系统时钟,为560多mhz
delay_1000ms实际上是延时7.2秒我把想到的方法都用了,,还是不行,
我把代码贴出来,原子哥能帮忙看一下吗,谢谢谢谢,不胜感激

实验1 跑马灯实验.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根本就没配置RCC,搞个毛线。
自己去看看你代码。
就是用内部8M RC晶振。你认为在哪里调用了 ...

难道不是用了 system——stm32f10x.c 里面的系统时钟sysclck吗,delay函数不就是用的这里面的外部时钟吗

网友:
void delay_init()
{
#if SYSTEM_SUPPORT_OS
        u32 reload;
#endif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ac_us=1;//SystemCoreClock/8000000;

在delay.c 中这样改就准了  ,好像时间慢了9倍,我也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知道是时钟的问题,可是之前板子用的也是8M的晶振啊,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B(2017-11-23):
同求解决方案,心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解决方案,心累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在CORE文件夹下面的startup……s的文件里,第132行屏蔽了系统时钟初始化,不知道为什么,取消后就正常了。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在CORE文件夹下面的startup……s的文件里,第132行屏蔽了系统时钟初始化,不知道为什 ...

在哪里

网友D:
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

看看这里是不是被注释掉了。

网友(2021-01-25):
楼上正解,用的库函数,就是注释掉了

网友(2021-09-02):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里是不是被注释掉了。

果然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