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驱动银燕电调,大神有做过的吗?

楼主(2017-10-15):
我用STM32驱动银燕电调,试了好几天,都没有成功!                                                                            大神有做过的吗?程序分享一下吧!

我主要的问题是:1、怎么解锁电调,在网上看到的,50HZ  400HZ  1ms-2ms高电平  ,我各种尝试 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反倒,电调通电时,信号端接单片机地时  发出 嘀嘀嘀的响

                        2,在解锁后   电平是否直接可以控制转速了?

网友:
20ms周期 1ms固定高电平+(0<x<1)ms输出高电平时间
所以脉宽范围是高电平1-2ms
魔法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