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有什么原理性的错误吗?

楼主(2017-10-24):
图片要点击放大后才是正常的图形,画的是一个基于51的LED摇摇棒,板子外形是自己随意定的,没有考虑实际的使用效果,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原理性错误吗?

网友:
把最小系统的元件都弄到单片机底下,板子弄苗条一点,没用的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