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ET6 USB串口无法识别

楼主(2017-11-05):
(无正文)

楼主:
按照资料里的步骤来,每次显示的都是预安装成功。。板子上的灯能亮,但是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出现端口。。。本来觉得只要板子能量就行,但是用FlyMCU 的时候,文件下载如图。。win7的系统(虽然是重装过的。。)下的资料是探索者的但是因为说F1,F4的板子差不多,而且探索者的是F4的资料。。所以,资料应该通用的。。USB的连接线都是新的,但是连接到其他电脑上也是无法识别USB串口。下载器ST-LINK可以识别(连接线没问题)。。 按照资料中的把TX,RX分别和APA10,PA9连接,还是显示CH430预安装成功。。在FlyMCU中的PORT地方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2019-11-18):
你这个咋弄的,我现在手里也是这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