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字符串转换成16进制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最近在写一个nbiot方面的程序, 打个比方uart1 接受nbiot模块发送来的字符串“0,106.15.60.5,8080,11,ab be 17 00 04 00 01 07 19 aa bb,0”    106.15.61.5 是我的阿里i云p地址,8080是端口号,11是数据的个数,  “ab be 17 00 04 00 01 07 19 aa bb”是有用的数据,我想要把字符串 “ab be 17 00 04 00 01 07 19 aa bb”转化成16进制的数据0xab 0xbe 0x00.....0xaa 0xbb 放在数组里面,方便后面解析处理数据,请问一下怎么实现了?

网友:
用strtol函数,函数原型long int strtol (const char* str, char** endptr, int base);
str 为要转换的字符串,endstr 为第一个不能转换的字符的指针,base 为字符串 str 所采用的进制。
例子:
[mw_shl_code=c,true]/* strtol example */
#include <stdio.h>      /* printf */
#include <stdlib.h>     /* strtol */

int main ()
{
  char szNumbers[] = "2001 60c0c0 -1101110100110100100000 0x6fffff";
  char * pEnd;
  long int li1, li2, li3, li4;
  li1 = strtol (szNumbers,&pEnd,10);
  li2 = strtol (pEnd,&pEnd,16);
  li3 = strtol (pEnd,&pEnd,2);
  li4 = strtol (pEnd,NULL,0);
  printf ("The decimal equivalents are: %ld, %ld, %ld and %ld.\n", li1, li2, li3, li4);
  return 0;
}[/mw_shl_code]
输出
The decimal equivalents are: 2001, 6340800, -3624224 and 7340031

网友(2019-04-03):
签名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