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作为地使用是否可行。

楼主(2017-11-22):
用stm3f407zgt6芯片io口直接连接一个显示屏的地。显示屏是5v供电而单片机是3.3v供电。屏幕可以驱动亮灭但是无法显示内容。只是因为什么?电压被拉低了?还是怎样。

网友A:
单个IO电流,不建议超过20ma,你看看你的显示屏,要多少ma电流

网友B:
地线要求电流回流,还要求很低的阻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IO电流,不建议超过20ma,你看看你的显示屏,要多少ma电流

5v正常工作电流要在100ma左右,那这样的话这要视高于20ma电流的外设都不能走单片机了。在单片机里面io中应该是个mos驱动吧。是单片机阻止了大电流流过呢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要求电流回流,还要求很低的阻抗吧

按理说单片机输出0的话是电流回流了啊。

楼主:
怎么会呢,不是已经形成了回路电流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不是已经形成了回路电流了啊。

还是我自己查手册吧。感觉这个手册应该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