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intf函数

楼主(2017-12-03):
求问原子哥,printf 函数为什么可以发送任何符号都串口助手呢?

很是不解啊,,求助!!!!

网友:
很简单啊。。。所有的可见不可见符号,都可以由二进制编码唯一表述。而printf说是打印函数,但是本质上就是格式化符号函数,将给定的符号——或者说是二进制编码按照一定格式输出。当然,输出到哪里,就看重定向了。事实上,只要重定向部分做得好,可以输出到任何总线、任何设备。

网友A:
这个函数就是打印的功能嘛..设计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就是打印的功能嘛..设计如此..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重定向又是什么用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就是打印的功能嘛..设计如此..

你的宣传成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网友:
你可以尝试自己写一个,然后就知道为什么了。不知道的多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宣传成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宣传了什么??

网友:
这个事比较牛的函数   不定个数参数 平时建议用fprintf  ,安全点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mw_shl_code=c,true]
//看到朋友问了一下这个打印调试信息的问题,我分享一下我现在用在freertos里面的打印输出调试信息的代码的实现吧
//**************************************************************************************************
//**************************************************************************************************
//**************************************************************************************************
//下面是debug.h文件的内容
#ifndef  _DEBUG_H
#define         _DEBUG_H

//1、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h"

//2、宏定义
/********************************************************************************************************************************************************************/
#define DEBUG_ON  1    //DEBUG_SWITCH为ON的时候,表示开启仿真
#define DEBUG_OFF 0    //如果DEBUG_SWITCH为OFF的时候,表示关闭仿真

#define  DEBUG_PIN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11)

#define DEBUG_SWITCH   DEBUG_ON

#if DEBUG_SWITCH==DEBUG_ON
                #define TRACE(x...)   PRINTF(x)
#else
                #define TRACE(x...)
#endif

//3、类型定义
/********************************************************************************************************************************************************************/

//4、变量声明
/********************************************************************************************************************************************************************/

//5、函数声明
/********************************************************************************************************************************************************************/
void PRINTF(char *format, ...);

#endif

//**************************************************************************************************
//**************************************************************************************************
//**************************************************************************************************
//下面是debug.c文件的内容

#include "debug.h"
#include "cmsis_o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获取当前中断情况--返回0表示不在中断中,
//非0表示cpu被中断占用,且返回数字为中断向量编号
static int inHandlerMode (void)
{
                return __get_IPSR() != 0;
}

#define PRINTF_BUFFER_LENGTH 200
char printf_buff[PRINTF_BUFFER_LENGTH];
/**********************************************************************
** 函数名称         RINTF
** 创建人           :liupcngcheng
** 创建日期         :2017 2017/11/07 18:51
** 最新修改人       :liupcngcheng
** 最近修改日期      :2017 2017/11/07 18:51
** 功能描述         :通过串口1打印调试信息
** 入口参数         :
** 返回参数         :
** 备注/注意        :
** QQ              : 1240612852
***********************************************************************/
void PRINTF(char *format, ...)
{

                if(inHandlerMode() != 0)                 //如果在中断中
                {
                                taskDISABLE_INTERRUPTS();      //关闭中断
                }
                else                                                      //如果不在中断中在任务中
                {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如果发现调试串口被其他任务占用,则当前任务切出
                                {
                                                osThreadYield();
                                }
                }

                va_list ap;             //定义一个指针
                va_start(ap, format);   //将第一个变参的地址赋值给ap指针
                memset(printf_buff,0x00,strlen(printf_buff));

                if(vsprintf(printf_buff, format, ap) > 0)
                {
                        //串口调用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printf_buff ,strlen(printf_buff),0x05);
                }

                va_end(ap);

                //if(inHandlerMode() != 0)       //打印完调试信息之后还在中断中,则开启中断触发
                //{
                taskENABLE_INTERRUPTS();
                //}
}[/mw_shl_code]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