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开发板 竖屏改横屏

楼主(2017-12-15):
版主好,        我手里的STM32F4开发板,默认是竖屏,我修改代码中初始化LCD 的部分,
        LCD_Display_Dir(0);  ======》 LCD_Display_Dir(1);   设置为横屏.

        结果开机以后的字符,都可以正常横向显示,但是原来竖屏下面的图片,显示不出来,只有点击屏幕的时候,才会在对应位置显示出来

        请问,我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来把图片显示出来啊?

网友A:
综合实验不能这么简单的就修改为横屏的,综合实验要改,非常麻烦。

网友B:
还要修改屏幕长和宽呀还要修改图片的显示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实验不能这么简单的就修改为横屏的,综合实验要改,非常麻烦。

能指点一下吗?不知道怎样修改,拜托了,应该有横屏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修改屏幕长和宽呀还要修改图片的显示驱动程序.

没有思路,就是开发板带的综合实验代码,怎样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点一下吗?不知道怎样修改,拜托了,应该有横屏的代码吧

下载液晶显示实验,你改一下就知道了,非常简单

网友(2018-06-06):
楼主 竖屏转横屏代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