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如果我用的交换机,怎么实现TCP连接

楼主(2017-12-19):
我的电脑是接的交换机,而不是路由器,而教程里面给的是路由器状态下怎么设置公网IP,想问一下,如果我接的交换机,怎么实现TCP/IP连接呢

网友:
连接到交换机,电脑也可以登陆路由器设置的,如果有问题可以考虑使用花生壳

网友(2018-03-25):
可以用花生壳,内网穿透功能,只有电信的宽带才可以做实现端口映射,其他网络只能通过花生壳的内网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