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查看GPS版本?

楼主(2018-01-08):
在网上购买GPS时,有些淘宝说明写U7有些写U8。。。。。请问如何查看真实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换S1216了哦,你这是哪里买的?

请问原子哥S1216与U8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产品使用的GPS总是星期天,定位不准,想换GPS,不知道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原子哥S1216与U8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产品使用的GPS总是星期天,定位不准,想换GPS,不知道怎么选 ...

U8是指U BLOX M8?
S1216也可以的,加外置天线效果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原子哥S1216与U8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产品使用的GPS总是星期天,定位不准,想换GPS,不知道怎么选 ...

UBLOX的芯片以稳定著称
MTK芯片依低功耗著称

网友:
U8 方案, 使用北斗切换命令
B5 62 06 3E 2C 00 00 00 20 05 00 08 10 00 00 00 01 01 01 01 03 00 00 00 01 01 03 08 10
00 01 00 01 01 05 00 03 00 00 00
01 01 06 08 0E 00 00 00 01 01 FC 01
U 8 方案, 使用 GPS+北斗切换命令
B5 62 06 3E 2C 00 00 00 20 05 00 08 10 00 01 00 01 01 01 01 03 00 00 00 01 01 03 08 10
00 01 00 01 01 05 00 03 00 00 00
01 01 06 08 0E 00 00 00 01 01 FD 25

HT-2828 UAV GNSS Module Data Sheet.pdf

网友:
刚刚看错你的问题了,UBLOX芯片有版本设别号的,在上电的第一组数据。就包含芯片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换S1216了哦,你这是哪里买的?

请问淘宝网怎么都买不到原子用的S1216F8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4655b848amEQwt&id=536610399769&_u=h ...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我是想说,用了原子哥的GPS模块后,现在要做在产品上,想多采购一些S1216F8DB小芯片。。但是感觉淘宝很难买到。上次只买个一个ZBT商标的。。。不知道到哪里才有采购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8149145.0.0.4655b848amEQwt&id=536610399769&_u=h ...

我是想多买些小芯片,用到我们的产品上。。淘宝上很难买到,不知道这个芯片的购买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