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写入接收的大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18-01-20):
单片机接收串口发来是大数据(几百K、几M内),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外部FLASH,不用硬件控制流,有什么好的办法吗?1,如果是1200bps=833us约1ms写入FLASH,倒是可以,但写入大数据会死人的。
2,波特率高了FLASH来不急存数据也不行。
3,想到用环形,但数据量大了,慢慢的环估计也不太够。
请问还有什么好方法思路吗?

网友A:
串口 DMA SPI  或许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 DMA SPI  或许可行

悬吧,假如bps很高的情况下,有可能flash的写入速度远低于串口接收速度,这时候怎么办呢

网友:
STM32 的U盘是怎么做到的.那个速度比你的UART不会慢吧.数据量不会小吧..
这下你的思路 是不是 要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悬吧,假如bps很高的情况下,有可能flash的写入速度远低于串口接收速度,这时候怎么办呢

Flash一般都支持50M的SPI,不会比串口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一般都支持50M的SPI,不会比串口慢吧

不同类型的Flash写入速度不同!比如常见的W25Q系列的Flash,因为是Nor Flash,写入速度就快不到哪里去!因为写之前要擦出,擦出非常费时间。NAND Flash的话写入速度就会非常快,因为擦出时间短。但是NAND Flash的读速度没有nor flash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