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WIFI模块 驱动代码中的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8-01-21):
void atk_8266_get_wanip(u8* ipbuf)
{
        u8 *p,*p1;
                if(atk_8266_send_cmd("AT+CIFSR","OK",50))//获取WAN IP地址失败(atk_8266_send_cmd函数的返回值:0是发送成功,1是发送失败.)
                {
                        ipbuf[0]=0;//ip地址输出缓冲区设置为0
                        return;//返回主程序,作用是:不运行下面的程序
                }
                p=atk_8266_check_cmd("\"");    // \"就是",前面的\用于说明后面的是转义字符。运行至此,即if没有return,即代表获取成功,那么返回期待应答结果(")(ip地址前面的第一个“的位置)的位置(str的位置)给p指针变量?
                p1=(u8*)strstr((const char*)(p+1),"\"");//strstr(str1,str2) 函数用于判断字符串str2是否是str1的子串。如果是,则返回str2在str1中首次出现的地址;否则,返回NULL。这是把ip地址数字后面的”的地址给p1了?但u8*的*是指的“地址的地址嘛?
                *p1=0;//为什么要幅0呢、?
                sprintf((char*)ipbuf,"%s",p+1);        //把参数p+1按照格式%s(字符串)输出到 ipbuf:ip地址输出缓存区 中。ipbuf是一个形式参数啊,他的生命周期不是只有这个函数里面嘛?
}

可以解释一下加红的代码的具体作用嘛?C语言学的不到家,看了半天也没捋懂其中的逻辑。,

楼主:
ATK_ESP8266高性能UART_WIFI模块的使用32F407例程代码里面,common.c的函数

网友:
你得去看check cmd函数! 另外,C语言指针是基础啊

网友(2020-04-13):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