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外部flash 如何实现音乐视频播放???

楼主(2018-02-08):
原子哥你好,我第一次用AD制作了一块f4的开发板,但由于对硬件不太清楚忘记外接flash了,请问不用外部flash如何实现音乐播放和视频播放?

网友:
把音乐或视频放在SD卡里,然后读取播放
坚持不懈的努力!

楼主:
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外部的spi flash ,因为没有挂载flash,因此代码里面的这读flash这段怎么处理,其实我不明白
W25QXX_Read((u8*)&t,ftinfo.ugbkaddr+i*4+gbk2uni_offset,4) 这个函数到底是在操作什么,接下来我通过录音实验直接将音频文件的名字赋值给fname,通过调用wav_play_song(fname)这个函数貌似可以 播放了,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插耳机也不行,不过也有可能是硬件没焊接好,不知道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音乐还是可以的,多了就不行,视频就不要想了

难道播放的时候不是直接从sd卡读出数据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写spi 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播放的时候不是直接从sd卡读出数据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写spi flash

你有SD卡就不要什么spi flash了
专业从事软硬件设计,毕业设计,C51/AVR/MSP430/STM32等单片机软硬件制作与定制。有需求的可以联系我。QQ:3436737049淘宝店铺:龙隽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