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24LC02保存参数,用I2C通讯,添加保存参数的程序单片机不执行任何功能,屏蔽参数保存的程序其他功能正常运行,求解??

楼主(2018-02-24):
STM32使用24LC02保存参数,用I2C通讯,添加保存参数的程序单片机不执行任何功能,屏蔽参数保存的程序其他功能正常运行,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助!!!

最简单的就是弄个按键吧,复位之前一直按着执行一个if  没被按下执行另一个if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
仿真找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弄个按键吧,复位之前一直按着执行一个if  没被按下执行另一个if

已经解决了,虽然没用你的方法,但还是说声谢谢!

网友(2018-10-22):
老哥你怎么处理的I2C掉电保护的问题啊
行至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