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下移植STEMWIN,请问是使用哪种LCD屏幕比较好,RGB接口的还是MCU屏?

楼主(2018-03-01):
想学习下移植STEMWIN,请问是使用哪种LCD屏幕比较好,RGB接口的还是MCU屏?  谢谢啦!

网友A:
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的MCU支持RGB屏的话那肯定是RGB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的MCU支持RGB屏的话那肯定是RGB屏了

这样呀,谢谢啦,

网友B:
一个样吧,反正屏的驱动都是复制的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网友(2019-03-12):
引用 网友B:
一个样吧,反正屏的驱动都是复制的

你好,RGB屏的移植是怎么复制驱动的?

因为涉及到DMA2D的使用,我看了几个教程,

他们在“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下做了比较多的修改,看不懂

网友:
RGB屏幕是基于内存的,必须得有SRAM或者SDRAM之类的内存芯片
天然懒,天然呆
能吃会睡,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