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USART2不工作 ?

楼主(2018-04-10):
请教:
MCU是STM32L151C8T6。
见附图一,附图二,USART1 和 USART2 代码类似,但 USART1正常,USART2不工作。

请问,这是为什么 ?

非常感谢!

附图一,USART1的初始化 代码

附图二,USART2的初始化 代码

网友A:
大师兄,管脚配置都是OK的,看看是否USART1和USART2的GPIO配置的时钟是否打开啦。

GPIO口的时钟

GPIO口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兄,管脚配置都是OK的,看看是否USART1和USART2的GPIO配置的时钟是否打开啦。

大师兄,给你发一份STM32L151的数据手册,芯片编程手册。

STM32L151

网友:
恕我眼拙,你的时钟并没有打开啊!!!并且你看下USART2的TX和RX是不是要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