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关于TFTLCD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8-04-12):
由于要用到显示屏,布线比较复杂,所以打算双面布线。当我在背面布线的时候发现连不到stm的引脚上,这时是不是要用导孔才能连接?而其他长针的元器件就可以直接连到管脚上?最后求一个TFTLCD的PCB已经布好线的图让我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A:
1.答过孔穿到背面FTLCD。LCD布线没有那么矫情  你别布线太过分  都可以。
2.TFTLCD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STM32/LPC1788/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答过孔穿到背面FTLCD。LCD布线没有那么矫情  你别布线太过分  都可以。
2.TFTLCD实际显示效果如下

有单面板TFTLCD布线的方法吗?感觉单面的画好难连

网友:
那就用过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