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探索者 PG11初始化为外部中断 功能异常

楼主(2018-04-12):
    目前使用407探索者开发板做项目调试,需要用到外部中断EXTI15_10_IRQn,但是配置PG11位外部中断后,发现中断功能异常,希望明白其中缘由的坛友能够指导一二,谢谢!通过测试,将PG13配置为外部中断EXTI15_10_IRQn,程序功能正常执行。个人初步判断 可排除软件配置问题导致PG11无法正常实现中断功能,并且我已遍历工程,并未在其他地方重定义过PG11。    硬件连接:开发板PG11引脚-->杜邦线-->行程开关1脚-->行程开关3脚-->GND     功能异常
                    开发板PG13引脚-->杜邦线-->行程开关1脚-->行程开关3脚-->GND     功能正常
    初始化外部中断触发源程序:

void Calibration_Exi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G,EXTI_PinSourc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25);
        if(LIMIT_POINT==0)
        {
                if(CALIBRATION_READY==0)
                {
                        //LED0=~LED0;
                        CALIBRATION_STA++;
                        if(CALIBRATION_STA==1)
                        {
                                LCD_ShowString(25,80+100,300,16,16,"Left Overtravel-Limit Switch: Done");
                                TIM3->CNT = 1000;
                        }
                        if(CALIBRATION_STA==2)
                        {
                                LCD_ShowString(17,80+125,300,16,16,"Right Overtravel-Limit Switch: Done");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

    中断服务函数中初始判断条件宏定义:
#define LIMIT_POINT PGin(11)

通过查阅原子哥的探索者原理图和引脚分配表了解到PG11和RMII_TX_EN相连(我并未使用Ethernet接口)  遂有个疑问是否是LAN8720A的TXEN对我的引脚功能造成了干扰?亦或是其他原因?

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坛友的帮助, 在此衷心感谢!!

楼主:
由于未找到PG11引脚直接引出的控制板,目前在一块自己焊制的407板上实测,PG11未挂任何外设,以杜邦线公头接到PG11上,中断功能已正常,并未出现电平扰动现象,个人猜测,探索者407板子连接LAN8720确实对PG11引脚做外部中断功能使用产生了影响,期待各位坛友的官方权威解答!

网友A:
TX EN正常来说,是MCU发个LAN8720的信号,你试试复位LAN8720(保持8720复位状态),然后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EN正常来说,是MCU发个LAN8720的信号,你试试复位LAN8720(保持8720复位状态),然后再测试一下。

好的 我今日进行测试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EN正常来说,是MCU发个LAN8720的信号,你试试复位LAN8720(保持8720复位状态),然后再测试一下。

在初始化代码后方加入LAN8720硬件复位代码
xxxx.h
#define LAN8720_RST                            PDout(3)
xxxx.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LAN8720_RST=0;
中断异常问题仍未能解决,程序刚上电就无法正常运行,当按下微动开关(即将PG11拉到GND)后,程序开始照常执行,遂推测程序上电后就不停进入外部中断,导致程序无法正常执行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加入代码,验证猜测
        LED1=~LED1;
        delay_ms(100);                                                                                                    现象:LED1不断闪烁,初步验证猜想,但仍未找到问题缘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EN正常来说,是MCU发个LAN8720的信号,你试试复位LAN8720(保持8720复位状态),然后再测试一下。

谢谢 原子哥的回复 原因已基本查明  初步断定为硬件问题
           开发板PG11引脚-->杜邦线-->行程开关1脚-->行程开关3脚-->GND     功能异常

           PG11引脚通过行程开关3脚控制与GND之间连接的通断,进而触发外部中断。本项目使用了旋转编码器,为整齐美观,编码器的A、B相的信号线与前文所述杜邦线用扎带捆在一起, 编码器随电机运动过程中,编码器的A、B相信号线的脉冲对前文所述杜邦线上电平产生了感生扰动。但目前仍有一事不明,我今日尝试PA11,PG13和PG11引脚,但是在相同的软件初始化流程和相同硬件连接情况下,只有PG11产生了电平扰动,造成程序执行异常,其他均引脚通过设置上拉输入即可去除此种扰动。通过查阅芯片手册未找到芯片内部PG11引脚与PG13和PA11引脚究竟有何区别,造成此种问题,不知原子哥是否了解?又会不会是硬件设计中LAN8720的RMII_TX_EN的影响?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解答,谢谢!

楼主:
    现上传从项目中剥离出的中断部分代码,当定义PG11为外部中断触发时,以杜邦线一端连接PG11,将该杜邦线与带脉冲信号的杜邦线靠近捏紧(或另一端剥去塑料套,用手触碰即会出现干扰),而相似的初始化程序,连接到PG13和PA11引脚却未出现类似异常现象。 期待了解其中缘由的坛友能够费心解答,衷心感谢!

Template5_外部中断(std).zip

中断部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