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7以太网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2018-04-14):
这个以太网电路中的L1电感是什么型号的呢?求大神帮忙

以太网电路

以太网电路

网友:
功率电感4.7uh

楼主:
电路图上的那些参数表示什么意思?一开始我也认为是功率电感,但是这个位置放功率电感起什么作用?放这里是不是滤波?隔离?但是当我看到开发板的实物,封装0603的,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写的那些参数应该是电感的电流等参数,不了解,我们用的都是4.7uh的电感,作用么,我觉得应该是滤波的作用,不确定哈

网友:
这是磁珠,220欧姆@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