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入口的问题

楼主(2018-04-15):
关于配置中断我是这样理解的:用NVIC这个就能配置一些类似通道入口,优先级,和使能中断。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配置中断通道的时候中断那里是跳不过去stmf4xx.h里面的关于中断那个枚举结构体。只有那个名字可以和结构体里面的变量对应起来,但是却没有找到中断入口和结构体关联起来的函数,在很多例程都跳不过去,请问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我认为通道那里会与枚举结构体变量对应起来,然后得到对应的通道几,然后就会在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这个函数改变对应哪个数组,就会改变对应的寄存器的值

问题:1找不到中断入口与枚举结构体的关联
2中断入口跳不过去,不知道哪里弄了定义或者与中断那个结构体关联上了

NVIC

NVIC

枚举机构替

枚举机构替

网友A:
1,这是硬件设计的时候就决定的硬件中断编号,越大优先级越低,具体的,去看CM3权威指南,或者看参考手册(参考手册只有简单介绍)
2,中断能否正常执行,你必须保证:
a,开启了对应中断。
b,设置了中断优先级和分组。
c,有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
d,有触发条件。
缺一不可。

楼主:
有没人解答一下我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硬件设计的时候就决定的硬件中断编号,越大优先级越低,具体的,去看CM3权威指南,或者看参考手册( ...

USART1_IRQn这里找到对应的优先级,就如 NVIC->IP[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mppriority;配置了NVIC->IP这个寄存器,但是我没找到      NVIC-> IP[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是第几个数组我没找到在哪里定义了,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这个没找到与枚举结构体关联起来,原子哥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在那个函数把 NVIC-> IP[]与IRQn关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