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18-04-18):
请问mini板的高级定时器TIM1可以进行输入捕获吗,如果可以,在捕获函数初始化或者设置中断的时候和通用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注意下就好,因为TIM1的中断函数是根据功能上分开的

网友B:
楼主豪爽,自己就26钱,却舍得给出10钱赏。

看过好多悬赏,几百钱,却只1钱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注意下就好,因为TIM1的中断函数是根据功能上分开的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麻烦帮忙看一下这段中断分组初始化用于输入捕获有没有问题,用定时器1的话只有第一行的这个配置和通用定时器不一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豪爽,自己就26钱,却舍得给出10钱赏。

看过好多悬赏,几百钱,却只1钱赏。

打赏都是虚的,学到才是真的.....在乎那么多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注意下就好,因为TIM1的中断函数是根据功能上分开的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首先是初始化那一行应该是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然后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函数名改成了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