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中断优先级为15,是否会导致延时不准确?

楼主(2018-04-21):
视频教程中10.2节讲到,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应设为最低值15,那么任何中断都可以将其打断。而延时函数vTaskDelay、delay_ms都通过systick来延时的。
如果打断systick的那个中断执行时间较长,是不是就导致延时不准了?
另外请教下,视频中设置的节拍是1ms,如果想让实时性更高,是不是把宏configTICK_RATE_HZ改大就可以了?似乎还要改其他地方?
谢谢!

网友A:
是的,所以中断应该越短越好,另外,不建议把configTICK_RATE_HZ调太大,没特殊要求,1ms最大了,最好5ms, 否则任务切换会占用很多CPU。

网友B:
我觉得是的,比如串口的中断抢占优先级设成6(优先级分组是4),那么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里的处理就要干净利索,所谓快进快出,否则耽误systick的延时处理。 但是应用任务无论优先级多少,都不会对Systick的处理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所以中断应该越短越好,另外,不建议把configTICK_RATE_HZ调太大,没特殊要求,1ms最大了,最好5ms, ...

明白了。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的,比如串口的中断抢占优先级设成6(优先级分组是4),那么串口中断服务函数里的处理就要干净利索 ...

有道理。3q

网友C:
vTaskDelayUntil()函数可以了解一下,经过一段绝对时间后唤醒任务
比相对时间延时vTaskDelay()要准一点

网友(2018-06-03):
但是用Cube进行初始化的话,systick的优先级默认就是最高级啊(除非绕过Cube直接在文件中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vTaskDelayUntil()函数可以了解一下,经过一段绝对时间后唤醒任务
比相对时间延时vTaskDelay()要准一 ...

vTaskDelayUntil()函数也只是相对的比时vTaskDelay()准一点,vTaskDelayUntil()只能保证按照一定的周期取消阻塞进入就绪态,如果有更高优先级任务或中断,则还是要等待其他的高优先级任务或中断运行结束才能轮到调用vTaskDelayUntil()延时的任务,所以说vTaskDelayUntil()也不一定就能周期性的运行,只是相对vTaskDelay()好一点
He who fights with monsters should look to it that he himself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when you gaze long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gazes into you.
过于执着就会陷入其中,迷失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2018-07-12):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这条语句是将SYSTICK的抢占优先级设置多少,响应优先级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