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实验网络单片机无法连接到网络调试助手

楼主(2018-04-23):
我用了MiNi板的源代码程序,连接的是电脑,我修改了LWIP_DHCP 为0,其他都没有处理。可以ping通。就是连接不上网络调试助手,我刚刚学习这个,哪位大神可以跟我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可以 郁闷
默认远端IP:192.168.1.11
本地IP:192.168.1.30

换个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A:
你电脑的IP和开发板的IP在同一个网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的IP和开发板的IP在同一个网段吗?

我的电脑IP是192.168.1.11 我改成了跟视频一样的 好像也没有用

网友B:
网线直接接到电脑的网口的么?
如果是  把电脑的IP设置静态IP  DNS  网关跟代码都设置为一样的
如果电脑有wifi的话  关闭wifi
还是不行  关闭你电脑的防火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直接接到电脑的网口的么?
如果是  把电脑的IP设置静态IP  DNS  网关跟代码都设置为一样的
如果电脑 ...

还是不可以 郁闷
默认远端IP:192.168.1.11
本地IP:192.168.1.3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的window10不行,window7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