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例程里输入捕获实验改成测转速的实验?

楼主(2018-05-23):
(无正文)

网友A:
测转速?只是要单纯的知道单位时间内的圈数吗?

网友A:
我用过输入捕获来测量小车运行中的时速,在led屏幕上显示,估计和你的转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转速?只是要单纯的知道单位时间内的圈数吗?

对,就是想知道单位时间内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输入捕获来测量小车运行中的时速,在led屏幕上显示,估计和你的转速差不多

可以参考下你的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想知道单位时间内的圈数

你那个要测量的东西,可以手动拨动它让它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要测量的东西,可以手动拨动它让它转吗

可以,就是一个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一个编码器

什么编码器?速度编码?角度编码器?  编码器有根线可以发送 脉冲,而这个脉冲和转速有关系,你想要通过这个脉冲个数来等比例计算转速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码器?速度编码?角度编码器?  编码器有根线可以发送 脉冲,而这个脉冲和转速有关系,你想要通过 ...

是光电旋转编码器,你说的意思对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光电旋转编码器,你说的意思对着呢

好的。那好办。我给你个方法。1.你先写个测试代码 目的是 在手动波动编码器旋转一圈的情况下能通过串口助手打印出来这一圈有多少个脉冲,记下这个数量numA。2,编写正式代码,开定时器设定你要的单位时间 T1,这个时间中断里面 一样记下 捕获到脉冲个数numB, 而 numB/numA /T1就是转速了。  例子:手动拨动一圈 numA=200个脉冲;单位时间T1=1s 内 numB =300个脉冲,那 numB/numA /T1=300/200/1s =1.5圈 即1.5 r/s     每秒1.5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好办。我给你个方法。1.你先写个测试代码 目的是 在手动波动编码器旋转一圈的情况下能通过串口助 ...

好的,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光电旋转编码器,你说的意思对着呢

如果你的脉冲频率高,就要用TIM-ETR来采集,硬件自动采集脉冲,我们只取定时去拿Count.脉冲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定时器输入捕获 或者 外部中断EXIT一样采集的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脉冲频率高,就要用TIM-ETR来采集,硬件自动采集脉冲,我们只取定时去拿Count.脉冲频率不高的话 ...

有没有源码可以参考下,自己实在是做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源码可以参考下,自己实在是做不出来了

至少做一个星期以后,再来说实在做不出来吧。。。